EPLAN写保护应该怎么解除

楼主(2020-08-21):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一打开项目就有了写保护,试了几种方法都无法解除

楼主:
找到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
不妨把方法共享一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
不妨把方法共享一下咯
在项目菜单那里把所有打开的项目全部关闭,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B(2023-04-27):
回复 楼主:
试过了,没效果啊

网友B:
用了另外一个方法,算是解开了。选中被写保护的项目,点击菜单栏中项目,选择复制,会弹出一个窗口,可以自定义复制的文件地址,点击确定后会自动打开后缀为****(被写保护的工程名称)-副本的文件。也算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解写保护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项目菜单那里,不是左侧那个项目管理器,项目管理器关闭只是卸载打开文件,要从项目菜单那里彻底关闭项目,关闭之后项目管理器就会移除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