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分支器

楼主(2020-08-21):
图中这个分支器是我们公司天然气仪表使用的,通讯是485MODBUS,分支器上一共有3路信号,

1路接现场仪表
2路接天然气公司的远程监控
3路接公司的流量监测

我的理解是1路是从站,2路和3路分别是主站,现在这个东西坏了,找不到一样的配件,淘宝上的分支器只支持一个主站。各位帮我分析下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另外知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配件或者替代的也行,谢谢.

网友A:
版主可以电话燃气公司问问呢?是不是他们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可以电话燃气公司问问呢?是不是他们提供的?

据说当初是仪表厂家来人装的,现在公司的意思是如果自己处理要多少费用

我也想搞懂一下这样的功能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B:
那可以去问问仪表厂家的人0.0

网友C:
这个是人家内部有专门通讯协议的,现场仪表可能是模拟量输出也可能是通讯,最有特色应该是电源与通信线合二为一体
反正从图片没有看到单独的电源线从而推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可以电话燃气公司问问呢?是不是他们提供的?

据说当初是仪表厂家来人装的,现在公司的意思是如果自己处理要多少费用

我也想搞懂一下这样的功能是怎样实现的。
仪表厂?一般燃气公司会有很多合作供应商,然后委托供应商安装调试,这种仪表估计是燃气公司为了满足远程抄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人家内部有专门通讯协议的,现场仪表可能是模拟量输出也可能是通讯,最有特色应该是电源与通信线合二为一体
反正从图片没有看到单独的电源线从而推测

最后一个图的左边就是电源插孔

网友D:
贴片全手工焊接!

网友E:
应该是个缓冲切换.
一般485不能有2个主,因为同时发送,发生碰撞,没法通讯.
这个的作用可能是,接收两个主,一个一个给从,再响应给主.

网友F:
对面的网口用来干嘛?
意思是调试的时候插上网线也可以读取数据?
这种板子基本上都是针对性设计的。
它实现的就是485总线分割集线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