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1):
现在200smart与200smart之间用PUT/GET通讯,请问下交换机选什么的呢?
西门子的,谁告诉我什么型号可以呢?

网友A:
6GK5108-0BA00-2AC2等等
型号太多了。

网友B:
一般的都可以用吧!

楼主:
意思一般普通交换机都可以是吗?都可以正常读写数据?

网友C:
从smart系统手册看,没看见PUT/GET通讯需要用专门的PROFINET交换机,应该是普通交换机就可以

网友D:
普通的的百兆交换机均可,我已经用过几十个项目了

网友E:
普通交换机即可,严格一点就买一个工控用贵一点的交换机

网友F:
要工业交换机就行了

网友G:
想要高大上,买西门子自己的交换机。使用环境好的话普通家用的就行。工业的华为,moxa等。

网友H:
很普通的交换机就行了,我在好几个项目上也用过了

网友I:
出一个二手工业交换机。,带2光口
带WEB管理。

网友J:
二者间以太网通讯直连即可,不过为了调试方便,可以外加一台交换机。

网友K:
普通交换机几十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