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1):
现在的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目前达到2nm左右,如此近的导线距离意味着绝缘电阻很低了,CPU供电电压是3.3V还是1.9V或者更低?
好久没有玩CPU了,不知道当前CPU供电规格了

网友A:
你买套STM32开发板来学习一下

网友B:
2nm的还只能看着吧

前些日网传中国已经研制出5nm不知真假

楼主:
这个,我关心的是芯片核心供电电压,早期CPU供电电压12V(那种高楼大厦型电子管电脑不算,这里是第一代集成晶体管CPU),然后下降到5V,随后马上下降到3.3V,据说现在笔记本CPU核心供电电压是1.92V,对于2nm的硅材料来说,电阻还是很低的,会不会是更低的电压供电?

网友C:
一般的情况下,一块主板的CPU供电并不是一个定值,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会根据不同的CPU,发出不同的供电,原理是利用芯片的VID脚进行调整的,CPU上有8个(VID0-VID7)VID脚,此脚直接与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连接,你插上不同的CPU,主板就会发出不同的电压,目前市场上主流的主板,电压大多在1V多点;并且CPU的供电也是很特殊的,正常的情况下,至少采用两相供电,有些大功率的CPU,甚至采用4相或者5相供电,电流是非常大的。

网友D(2020-10-28):
真有2nm出现那这就不是问题了,以后可以会无限的向低压产品靠拢,以后的显示屏可能几十毫伏就能点亮了,CPU也一样的,精度只会越来越高,所以工艺从来都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