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程序怎么处理

楼主(2020-08-21):
今天甲方突然要加个暂停功能,程序用了好多计数器和定时器,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那取决于定时器是使用什么类型的,如果是带有保持的定时器,可以中断定时器的执行条件,如果不带有保持的定时器,那么需要首先存储当前定时器值,然后等暂停结束后重新将保存的定时器值给定时器重新赋值。

网友B:
工艺允许计时器暂停不?

网友C:
程序编写流程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暂停不是急停,按了暂停也要执行完当前步骤,断开下一步条件即可。

网友D:
  我应用的实例 : 这自动子程序里面是是一个顺控的程序。也有定时器。

                  只要点击暂停位,当钱步立刻暂停,松开恢复。

                  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楼主可以按这个思路先验证一下,可行,用之。

  如图 :

网友E:
方法很多,看个人如何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