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2):
请教下各位,安川驱动器SGD7S-5R5A10A可以通过外部脉冲控制吗,说明书上CN1好像不能接脉冲,这种是不是只能通过通信方式控制?

网友A:
不可以,你自己选错型号了;
如果用脉冲,你要选SGD7S-5R5A00A;
现在这款是用MECHATROLINK-II通讯控制的;

网友B:
这个是M2通讯的(2个USB口),没得脉冲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