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是变频器吧,为啥启动开关量和频率给定模拟量的公共端是同一个点?

楼主(2020-08-22):
这应该是变频器吧,也没写多少功率,好像是意大利的。而且启动的开关量和频率给定的模拟量的公共端是同一个点。
现在出故障了,它带动110个电机。电机一个0.07kw,我换了一个11kw变频器,只能带动一半电机,否则变频器报警发热严重。

网友A:
输出有没有加电抗器的,我们公司有台机是一个变频器带120个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原来机器上有没有加

网友B:
这种公共端共用,很多变频器都这样呀!带动一半电机是什么意思?启动方式和原来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这个国产变频器,也能gnd和com共用吗,直接接?
带动一半,是这么多电机,其实是被分成两组了,有两个开关可以单独控制,如果全部打开,电机运行,国产的变频器发热严重,会报警过热

网友C:
你用的杂牌变频器,功率要放大的;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电流必须大于全部电机电流总和
自己算一下.11KW也就只能带一半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应该是电流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常看电机功率,不就行了,为什么电流会差这么多

网友E:
原电机铭牌,注意额定电流和功率因数。
新换的变频器铭牌。注意输出电流。
原电机110台,电流总和是0.36A的110倍。你说能不能用新的变频器带呢?更何况还要考虑变频器的安全裕量。

网友F:
小电机功率因素低,几十个合起来的电流比起一个同功率的大电机电流大多了

网友B:
变频器发热报警你要检查变频器散热是否有问题,负载过大应该报过载才是……

网友G:
估计你的变频报的是过流而不是过热故障,变频器一拖多要计算你的负载的电流,电流再乘个系数,这个系数要根据你的电机的启动方式来选

网友H:
电机是0.67KW的吧?

网友I:
你敢用安达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