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2):
 各位老师、前辈大家好!这两天用昆仑通态7062Ti触摸屏做历史存盘数据导出到U盘时出现 进度 变量为 -1 。不知道是哪里错误了,望大家指点!不胜感激!
 函数如下:!ExportHisDataToCSV("\usbharddisk\实验数据.csv","数据记录组","","2020/08/22 9:30:00" , "2020/08/22 18:30:00",20000,1,"",导出进度,导出控制 )  用按钮抬起脚本触发。进度显示-1,控制显示1.
 但是用:!TransToUSB("数据记录组" , "2020/08/22 9:30:00" , "2020/08/22 18:30:00" ,导出进度,导出控制 , 0 , "" )这个函数是可以正常导出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试试这样
导出 = "\usbharddisk\实验数据.csv"
对象 = "数据记录组"
!ExportHisDataToCSV("导出","对象","","2020/08/22 9:30:00" , "2020/08/22 18:30:00",20000,1,"",导出进度,导出控制 )

网友A:
把上面函数里导出和对象的双引号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您的帮助!
试了,结果一样也是-1。

楼主:
问题解决了!该函数的帮助提示本身有问题,把函数的"\usbharddisk\实验数据.csv"参数 改为 "\usb harddisk\实验数据.csv"(增加一个空格)就可以了。

网友B: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这个空格感觉很突兀,难道是效仿programm fli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也许是这函数参数用 usb空格 来标明路径是通过USB端口来保存数据的,分隔了空格后面的harddisk\实验数据.csv这路径和文件名。效果等同于\usb\harddisk\实验数据.csv 。吧"空"格改成"\"应该就好理解了。但是实际上是不能换成“\”的只能是 空格 ,这个应该是mcgs函数代码所规定好的。
  换成“\”后,检查是正确的,执行的“导出进度”值和“导出控制”值都是正确的,但是接不接U盘都是显示正确和成功(检查不出有没有U盘)。可是U盘里并没有创建和导出文件。由此可见,只能是 空格 ,这个应该是mcgs函数代码所规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