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2):
富士V808SD使用说明书哪位有啊?求给我一份好吗?

网友A:
编程软件 用户手册,如何连接PLC
这些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B:
原机配的说明书很简单就一张纸,就基本的参数、开孔尺寸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富士V808SD使用说明书哪位有啊?求给我一份好吗?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编程软件,那么请新建项目选择机型,然后你可以在软件的帮助菜单下找到对应机型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