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E740-5.5KW

楼主(2020-08-22):
三菱FR-E740-5.5KW变频器不定时显示E7停机故障,开始,断电在开机好了,后来越来越严重,断电在开机还是显示E7不启动,卸下停几天有正常了,用不了一天有坏了显示E7,电路板那出现故障了,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有虚焊

网友B:
CPU通讯受到干扰,估计是哪个滤波电容出问题了,CPU通讯不正常而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