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2):
如题,一台132KW的电机,线路中标记的ABC分别为三支互感器,在启动的时候一切正常,在启动完转换到运行后,就开始电流失衡,控制设备是自己开发的,检测电流失衡只是其中一个功能。此设备在其他客户那里都正常,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启动的时候,不平衡的系数都在0%-2%之间跳动,非常的小,启动完成转到运行之后,就直接跑到10%-17%之间,设备最大的不平衡系数可以调整到20%,没有办法,只能将其调整到最大,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主电机一直很好,也没有坏,感觉有些奇怪,当时在现场量三相的电压都正常,三相误差也很小,去配电房检查了无功补偿,也在0.95左右,检查了接触器,发现其中有一个触点有点不太好,直接换了一个新的接触器,换完还是一样的效果,实在是想不明白了,请问一下,坛友可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如何解决的?

网友A:
钳表测一下看看有多少

网友B:
三相不平衡误差15%的情况我遇到好几个。
都是电机或者接线问题。但是正常使用都没有出现电机被烧毁或者出故障的。
这种主要是绕组问题,以前我们公司的电机出现三相不平衡找设备厂家,现场处理过接线端子,后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偏差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电机带的有负载,不好测量,是波动的状态。

网友C:
感觉到楼主的电路有点怪怪的,实际真的这样接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是随手画的,实际电路不是这样接的,但是原电路的确是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D:
楼主意思是运行时候三相电流不平衡吧,建议楼主再注意观察,选择一个稳定负荷状态下测量,如果测量结果真是出现15个点的偏差,在排除电源故障前提下建议解体电机进一步检测,某些电机出现过扫膛故障后,就会出现三相不平衡,这个时候你应该会看到定子钢片部分出现错位,轻微错位就是表现为楼主所看到的三相不平衡,比较大的错位甚至会出现其中一箱比正常的大一倍的状态

网友E:
后期既然正常 问题不大 应以钳形电流实测数据为准 有机会 电流表 互感器 和之间的连线 检修校正一下 通过一个固定电流  配合一个准确点的钳形表修正一下每相的实际电流 前提是 必须在每相电压基本相同时 或误差小于百分之三  可能很难做到  启动期间的电流显示可以忽略  因为启动期间电流应该被短路 便于防止电流偏大对电流表产生冲击

网友F:
影响马达电流不平衡的因素太多了,要逐一排除:
1、三相电压是否一致(必须在马达带负载时测量马达接线盒接线柱,比较危险)。
2、马达线圈出线六根,六个接线柱,角形接法的时候有严格规定的接驳方法,外行极易接错,有时候业内电工也有接错的时候,接错肯定异常。
3、既然定制的控制器检测出异常,那么就必须人工干预进行检测,是否真的异常,用钳形电流表逐一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钳表测一下看看有多少

我的意思是先排除一下电流检测部分有没有问题,可以用互感器加指针电流表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钳表测一下看看有多少

我的意思是先排除一下电流检测部分有没有问题,可以用互感器加指针电流表看看
您说的很专业 这是首先要做到的  检测装置不准确 就不能发现问题了 或造成误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将三支互感器套在其中的一条线上,就可以正常使用,误差系数全部都是0%,也就是说没有误差,怪就怪在启动(星形)的时候,平衡系数是正常的,转到运行(三角)后不正常,所以说可以排除是测量误差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将三支互感器套在其中的一条线上,就可以正常使用,误差系数全部都是0%,也就是说没有误差,怪就怪在启动(星形)的时候,平衡系数是正常的,转到运行(三角)后不正常,所以说可以排除是测量误差的问题。

不排除某一相绕组同名端在转三角的时候连接错误造成的电流不平衡。

网友G:
可能接线问题   或者线圈绕组  一一排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过将三支互感器套在其中的一条线上,就可以正常使用,误差系数全部都是0%,也就是说没有误差,怪就怪在启动(星形)的时候,平衡系数是正常的,转到运行(三角)后不正常,所以说可以排除是测量误差的问题。
星形接法,六根线没有接线顺序的要求,上或者下三根线随便换随便接,顶多马达旋转的方向不对而已;而角形接法就有讲究了,上面三根线和下面三根线的顺序必须正确,上下6根线的位置从左至右绝对不能调错位置,哪怕排错一根线都不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F:
132KW的电机如果接法搞错了的话会马上跳闸的。

网友H:
有几个问题:
1】 刚启动时是按照星型连接的,每个绕组上的电压仅有220V,况且启动时间较短,很难快速将互感器的实际测量值及时求出差值显示出,也就是时间延迟没有是否考虑过,所谓启动电流误差小的结论可能不可靠;
2】转为三角形后,尽管三相电流误差较大,但均未超出额定值,因此运行了几天正常。关键是每相的电流各是多少?三个线电压各是多少?是否可以将定子任意两个绕组对条后再测试,看有何变化?
3】结论:不奇怪,需进一步测量。

网友I:
这电路不会短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在电机完全静止的状态下,从按下启动按钮启动到转换到正常运行的时间通常在15秒以上,控制板是每秒测量5次,也就是说每秒要更新5次测量结果。

楼主:
关于电流采样:线路电流的测量方法:每200ms采样一次,每相每次采样14个数据,去除最高的两个,去除最低的两个,中间的10个数据做平均后再乘以一个系数,得到实际的电流值。
关于启动转运行:按下启动按钮启动后,电流必须小于70A才可以转换至运行,此种启动方式可以有效的保护接触器和电机不被大电流的冲击损坏。如果电机是在运行的情况下停止的,再次启动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快,3秒就可以从启动转到运行;如果是电机完全静止的情况下,从启动转换至运行至少需要15秒。

网友H:
从布线上面查查,是否穿过互感器的三根连线过细,或者布线过长?或者布局不合理造成分布电感电容?或者电机星型时原先短接在一起的三个接线中某一根回路接触电阻较大,造成三角形接法时实际的三相不平衡。要细心排查。

网友E:
参照图 启动时没有电流  运行 能够正常 主线没有任何问题 检测线路 假如准确无误  那么  表  互感器 送一个固定电流 反复比较一下数值   每个接点压实否  还会有啥?

网友J:
根据自身条件,可以用电桥测量电机直流电阻,可以用干电池-万用表法重新核验绕组同名端,可以接串入机械表对比,可以用发生器通入恒定电流测试,可以在保持电机转向不变情况下调换3根电源线相序,以确定是否与电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