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振动大的真正原因

楼主(2020-08-22):
联轴器磨损了。

网友A:
平时巡检没有到位

网友B:
这个只能换了
要是只是轴销磨损还好处理。
要多出血了
这种泵类或者传动设备就要注意巡检保养!

网友C:
再磨一段时间就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平时巡检没有到位
如果设备一直运转,这种情况在巡检中如何判断和察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平时巡检没有到位
如果设备一直运转,这种情况在巡检中如何判断和察觉?
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这种问题是频繁起停容易产生,还就是平时巡检没有到位。

网友F:
这个联轴器在缓冲胶破烂后几天就是图片的样子,如果负载非常大,不用24个小时这个联轴器就基本报废,使用这种联轴器要特别注意机台的噪音,可以考虑轮胎连轴器,不过造价比这个要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联轴器在缓冲胶破烂后几天就是图片的样子,如果负载非常大,不用24个小时这个联轴器就基本报废,使用这种联轴器要特别注意机台的噪音,可以考虑轮胎连轴器,不过造价比这个要贵多了
说的非常对。起初是噪音大,然后是电机振动大。间隔时间就一天。联轴器就坏了。柱销胶带全部坏了。

网友G:
这种联轴器的梅花缓冲胶(或胶套)要选好点的,50元以下的不建议选用(为什么?用多了,经验之谈而已),还有这里如果能强制降温的话最好加强制降温。最重要的,如果负载重,应重新校准输出输入轴线重合。

网友H(2021-03-23):
变频器可以考虑换一下

网友I:
一般来讲,电机振动是由于转动部分a不平衡、机械故障或电磁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一、转动部分不平衡主要是转子、耦合器、联轴器、传动轮(制动轮)不平衡引起的。
  处理方法是先找好转子平衡。如果有大型传动轮、制动轮、耦合器、联轴器,应与转子分开单独找好平衡。再有就是转动部分机械松动造成的。如:铁心支架松动,斜键、销钉失效松动,转子绑扎不紧都会造成转动部分不平衡。
  二、机械部分故障主要有以下几点:
  1、联动部分轴系不对中,中心线不重合,定心不正确。这种故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安装过程中,对中不良、安装不当造成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联动部分中心线在冷态时是重合一致的,但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转子支点,基础等变形,中心线又被破坏,因而产生振动。
  2、与电机相联的齿轮、联轴器有毛病。这种故障主要表现为齿轮咬合不良,轮齿磨损严重,对轮润滑不良,联轴器歪斜、错位,齿式联轴器齿形、齿距不对、间隙过大或磨损严重,都会造成一定的振动。
  3、电机本身结构的缺陷和安装的问题。这种故障主要表现为轴颈椭圆,转轴弯曲,轴与轴瓦间间隙过大或过小,轴承座、基础板、地基的某部分乃至整个电机安装基础的刚度不够,电机与基础板之间固定不牢,底脚螺栓松动,轴承座与基础板之间松动等。而轴与轴瓦间间隙过大或过小不仅可以造成振动还可使轴瓦的润滑和温度产生异常。
  4、电机拖动的负载传导振动。例如:汽轮发电机的汽轮机振动,电机拖动的风机、水泵振动,引起电机振动。
  三、电气部分的故障是由电磁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主要包括:交流电机定子接线错误、绕线型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短路,同步电机励绕组匝间短路,同步电机励磁线圈联接错误,笼型异步电动机转子断条,转子铁心变形造成定、转子气隙不均,导致气隙磁通不平衡从而造成振动。http://www.hqfmj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