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2):
最近在学习485通讯,网上买的usb转485转换器,手头有一个智能电能表,地址设成1,波特率设成9600,其中还有一项不知是设的什么,有n.8.1和n.8.2和E.8.1。我选的是默认选项n.8.2,然后用modbus调试助手,显示从站无响应,不知怎么回事,现在我只想先用电脑和电表通讯上,后面读取,写入报文数据再慢慢来。不知怎么才能通讯上?

网友A:
485 正 负对了

网友B:
波特率和你说的n81,这两个参数要与仪表的一致,还需要知道仪表的modbus地址,有些仪表使用通讯功能时还需要设置的。你最好吧仪表的说明书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的

网友C:
该软件进行联机时会发送功能码为08的联机命令,该08功能码不见得所有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从站都支持,你只要设置正确通信参数后,点击联机后,你正常进行读、写操作测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和你说的n81,这两个参数要与仪表的一致,还需要知道仪表的modbus地址,有些仪表使用通讯功能时还需要设置的。你最好吧仪表的说明书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的
波特率和地址应该不会错,就是不知那个n.8.2是对应modbus调试软件里哪个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和你说的n81,这两个参数要与仪表的一致,还需要知道仪表的modbus地址,有些仪表使用通讯功能时还需要设置的。你最好吧仪表的说明书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的
波特率和地址应该不会错,就是不知那个n.8.2是对应modbus调试软件里哪个设置

n82,分别代表是无校验、8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下图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说明书,不知跟你的是不是一样,如果是一样的那就要设成n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