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点

楼主(2020-08-22):
为什么威纶通离线模拟我做的开关按钮就不显示

网友A:
1.确定一下到底是离线模拟还是在线模拟。
2.元件是 开关 类还是 指示灯 类,有没有用到 安全 里面的 生效/失效 功能。

网友B:
离线模拟的。正常显示

网友C:
屏在手边,直接下载到屏内,连上PLC看下正常显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