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3):
置位开始为为Q0.1,个数为2,在仿真时,为什么在松开I0.0时,Q0.2会为0而不为1

网友A:
置位个数为2这个理解应该不对   二那个位置应该填0或者1  q0.2如果需要置位应该需要单独给他置位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个置位指令只能置位1个线圈么?那置位个数时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置位开始为为Q0.1,个数为2,在仿真时,为什么在松开I0.0时,Q0.2会为0而不为1

原因是产生了双线圈,当出现双线圈时,线圈状态以最后的线圈为准。

当I0.0按下时,置位指令将Q0.1和Q0.2的状态改为ON,而Q0.2的线圈本身由于I0.0按下而变为ON。

当I0.0松开时 ,虽然置位指令Q0.1和Q0.2仍然为ON,但是Q0.2线圈受到I0.0的状态改变而改变状态,由于是双线圈,以最后出现的线圈状态为准,因此Q0.2为OFF。

如果将Q0.2线圈和置位指令的位置反过来,那么Q0.1和Q0.2的状态就是位ON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