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3):
同事到客户现场安装了一台22KW变频器,试机过程中,变频器升速到47HZ报欠压保护。负载设备:离心风机。拖动电机:22KW 2极。变频器加速时间 80秒,减速时间 100秒。同事没有办法 给对方换了一台30KW的变频器,22KW变频器是厂家的升级换代的新型号的新产品,更换的30KW变频器是厂家升级以前的产品【仓库中没有库存22KW的此型号变频器】。换上以后同样的参数,变频器运行正常。因为厂家要推广新型号变频器,我们又到及客户现场,把30KW变频器换成新型号的22KW变频器,我隐隐约约 感觉厂家的新产品新型号变频器的主回路的滤波储能电解电容可能有点小,此型号变频器比改型前体积小了好多,我猜的 不一定正确。我只是把加速时间改为120秒,减速时间改为180秒。理论根据:风机转速2950转/秒 转速高 惯性大。调整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应该与设备的惯性和变频器的性能相适应。
题外话:说一说变频器国内市场现状:变频器厂家为了生存 纷纷缩小变频器的体积 优化结构 能用国产元器件就不用进口元器件 比如逆变模块 霍尔器件电解电容。。。,有的体积小到 我这个常年做售后的都觉得这能行吗?反正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现在有些变频器的使用寿命越来越低 故障率变多,调试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越来感到无能为力,比如有的变频器 我指的是个别厂家的变频器,指与其他厂家同功率变频器,在遇到高转速 恒矩负载时报过流 比如纺织的拉丝卷绕设备,这里有一个基频设置问题,这个问题大部分型号的变频器都能满足要求,我以前接触到变频器也很好用,不知是程序的是
事,还是厂家的大功率滤波储能电解电容设计冗余不够或没有冗余。只是疑惑 可能我知识有限 说错话难免。我就是有个疑问,变频器越升级,应该越好用,现在反而是感觉我越来越不会干了,什么这个矢量控制 那个矢量控制,有的设备矢量控制好使,有的设备矢量控制丢人 有的V/F控制好使。。。总之一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 昧了良心 不计后果 不折手段 搞什么5.5KW/7.5KW这样的形式,我认为5.5 就是5.5  ,7.5就是7.5.   5.5不成就换7.5.明明白白 不掺假。现在搞得客户糊糊嘟嘟的,我自己也感到别扭。不能光为了赚钱 而不顾质量。质量 性价比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根本。

网友A:
变频器运行到47HZ报缺相保护?
看着奇怪,原来是欠压
试过调低欠压值?

网友B:
价格,价格,价格,采购的时候,总是找最低价位的,那就不能怪变频器厂家缩水了。

网友C:
有时候,价格很高买来的,还是被坑,
你的自己学会鉴别变频器质量,
有空,你可看看我的文章,教你如何鉴别质量

网友D:
看你是什么变频器,软启电路是继电器型还是可控硅触发型,如果是前者继电器清理或更换,如果是后者,查对应缺相的触发电路或可控硅。

网友E:
5.5KW和和7.5KW的变频器IGBT有可能用的是一样的

楼主:
我是说价格,有时是影响质量的关键因素 不要小看 不要掉以轻心,伙伴们在购买变频器要当心,在现场调试变频器时,要把价格因素考虑进去,因为价格与变频器选型有关,业内人士了解 业外人士并不了解,我曾经遇到90 KW的电机贴110KW的 水泵是110KW【负载】。

网友C:
我是变频器厂家,
    当今社会,确实如楼主所说,乱象占了主流。
     我们现在都教客户,通过材料来鉴别质量与寿命。
      我们对签约的客户,提供3年质量保证,5年后,报废率不超过5%。
       10年后的报废率不超过10%。
        伪劣产品,害人,害社会,害环境!!!

网友F:
确实如楼主所说,存在这些问题,
曾经给一个大公司搞过几年售后,以我的理解是变频器在对应的电压等级工作,能够长时间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就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大多数客户不懂技术,例如:22kw的电机一般配套30kw的变频器,而且工作频率可能在50HZ以下,所以给了某些厂家的取巧空间。
现在各品牌减配现象严重,包括很多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