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 1500 PLC FAULT灯常亮

楼主(2020-08-23):
有一台AB MicroLogix1500 PLC 上电后FAULT 常亮,模块没有任何输入输出,不能正常工作。通过编程口和左边的232通讯口都无法建立通讯连接。 求解答

网友A:
rslinx能找到cpu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CPU,无法配置通讯驱动

网友A:
先配置驱动,再找cpu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置驱动里使用了自动配置,CPU上的开关模式是编程模式,也无法找到CPU。因为不知道原来CPU的通讯配置是如何配置的,所以用自动配置。我怀疑是连接电缆有问题,找了同型号的CPU进行连接。但上载和下载,在线监控程序都没有问题,因此能排除连接电缆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