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3):
速度,时间,实质是个电压表,想买个新的--没门

解决办法
还是人聪明吧

伺服驱动器,上边的时间表就是它反馈的信号控制

没看到铭牌,电机会认为是伺服驱动器吗

驱动器铭牌

电机上铭牌

看到了,1985

老设备84,85个一套

烤箱出口

烤箱纵观

再看一个前端输送设备改造
看出来喽

网友A:
指针电压表或者其余指针表计,其实都是一个微安表头(便宜的甚至是毫安表头,微安表头价格比毫安表头贵啊)+分压电路或者分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电压表或者其余指针表计,其实都是一个微安表头(便宜的甚至是毫安表头,微安表头价格比毫安表头贵啊)+分压电路或者分流电路
问题是你拿来表头还要做“换算”,那个操作用表就是操作工人的智慧,除非你定制个表盘
现在的改造就是触摸屏+PLC

网友B:
时间表是不是可以输出电压的,输出的电压一方面给下面的数字表显示出来,另一方面用作给变频器的调速。

还是变频器的输出模拟量给时间表显示出时间,另外也给数字表显示出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表是不是可以输出电压的,输出的电压一方面给下面的数字表显示出来,另一方面用作给变频器的调速。

还是变频器的输出模拟量给时间表显示出时间,另外也给数字表显示出电压值。

这个不是
伺服(应该是,电机自带带编码器)是通过电位器给定,伺服在出个0-10v电压,这块表就是根据电压,指针偏移指示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产品进炉膛到出炉膛时间,工艺时间。

数字表是其中一条线上指针表坏了,买不到(也可能不愿意改表),用的3位半表(很便宜还可以直接给0-10v),显示电压,旁边贴了张电压-时间对照表,工人按要求的时间,调电位器,表显示出对应电压即可。

网友C:
这些老物件,我是基本淘汰了,前段时间改一台复合机,电柜上面的电压表,电流表都拆了,换成现在的新表,整套控制系统,驱动全部换了,只是保留厚实的柜子,部分好的接触器,继电器,安装导轨,改造后机器稳定,工人开机轻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现在是触摸屏解决面板表
老部件不是不好,只是坏了不好找才要改

最后一图,看出什么----直接拆掉自动部分,不就是控制一个上下游传送带嘛,简单的东西搞那么复杂干嘛,别在这儿捣乱了,拆

网友A:
那个线路板好像就是调压调速的玩意啊,不过是根据反馈(估计也就是测速发电机)和设定值稳定电机转速罢了,与伺服电机差的远啊

网友D:
都是些工控大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老物件,我是基本淘汰了,前段时间改一台复合机,电柜上面的电压表,电流表都拆了,换成现在的新表,整套控制系统,驱动全部换了,只是保留厚实的柜子,部分好的接触器,继电器,安装导轨,改造后机器稳定,工人开机轻松

前不久帮朋友弄了几台熔喷布收卷机,第一家客户要求有触摸屏、PLC、能跟上位机通讯,速度要跟随网联速度。后面的也按这个做了,后来深圳有家客户觉得太麻烦了,他们自己动手把PLC、触摸屏都拆了不用,变频器外接了个电位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线路板好像就是调压调速的玩意啊,不过是根据反馈(估计也就是测速发电机)和设定值稳定电机转速罢了,与伺服电机差的远啊
看接线不像伺服,人家说是,就按伺服走好不好

所以要看铭牌找对翻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间接回应了“人工”VS "在自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喷熔布生产线的收卷主要的方式是表面卷取,电位器调速方式没毛病,如果需要同步控制就给它提供个给定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喷熔布生产线的收卷主要的方式是表面卷取,电位器调速方式没毛病,如果需要同步控制就给它提供个给定信号就可以了

电位器调速方式是没毛病呀,只是觉得出厂时是把PLC触摸屏都配好、调试好的,别的厂家都用的习惯,就他用不习惯而已.关键是人家喷出来的布质量很好,一直供不应求,据说今年也就赚了几千万而已。

网友E:
这不是伺服控制器,就是个滑差电机调速器。日本安川70~80年代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