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3):
高速计数器开关,收到电机线干扰,机器往复行程有干扰时400多个信号,无干扰时350个信号

网友A:
屏蔽接地吧.

网友B:
用双绞屏蔽线,信号线与电动机分开走线,如果电机是变频控制调整变频器载波频率参数试试。

楼主:
信号线用的是多心屏蔽线,跟电机线一起敷设在拖缆里。信号线和电机线的屏蔽层屏蔽层都接地了。

网友C:
使用的单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单脉冲?
是的,单脉冲,接近开关接到FX3u的高速计数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绞屏蔽线,信号线与电动机分开走线,如果电机是变频控制调整变频器载波频率参数试试。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已经是最小了

网友D:
如果你确定干扰真来自变频器,最简单方法直接把变频器安装在最靠近电机的位置

网友C:
1.既然用接近开关,频率不太高,试试用普通IN口

2.试试用A-B相位差编码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绞屏蔽线,信号线与电动机分开走线,如果电机是变频控制调整变频器载波频率参数试试。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已经是最小了

不一定是最小就好哦。

网友E:
高频信号电缆是差分输入?两两双绞的专用屏蔽电缆吗?要用专用电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单脉冲?
是的,单脉冲,接近开关接到FX3u的高速计数通道上

1.单独拉线不用和电机线放在一起。

2.电机线屏蔽层不接地,就信号线接地。

3.接近开关与机器做绝缘,简单实验用电胶布包住再绑在支架上。

网友G:
变频器输出套上磁环测试一下效果……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把接近开关的电源线和信号线三根线都用在一根备用线里了,没有再发生干扰了。
可能处在同一个屏蔽层里会避免出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