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我老,我很坚强

楼主(2020-08-23):
总开关,84-85年开始使用
分线开关
我也有年头---接触器
惭愧--俺没见过
为了安家必须有它----380/200
还是晚辈幸福----专用空调

网友A:
。。。。。老年间的一些电器,风吹雨淋,就是不坏。

网友B:
当初用料好,估计生产单位大多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用料好,估计生产单位大多倒闭了。
可能与环境好有关,这是个食品加工线,干净一些,还有就是车间温度比较高,三伏天外边35-6度,出车间感觉可爽了。

网友C:
了解一下当年这些配件价格吧,特别是第四个图,这样你就会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一下当年这些配件价格吧,特别是第四个图,这样你就会理解了
哈哈 不外两种可能,贵/便宜----别和现在价格比没意思

网友D:
老产品用料货真价实,安全系数大就特别耐用。

网友E:
可能做工比较好,用料也好,哈哈哈!!

网友F:
回复 网友C:
第四个明显不是原来的了,底板上有原来接触器遗留的安装痕迹

网友G:
开关、断路器如果不坏,就下不了岗。因为触点不是频繁动作的那种。寿命就很长了。

网友H:
跟我们当下的公司员工一个道理,一个公司剩下的老员工跟你现在照片上的电气年代应该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四个明显不是原来的了,底板上有原来接触器遗留的安装痕迹
看出来了
第5图也动过---飞线
“我也有年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断路器如果不坏,就下不了岗。因为触点不是频繁动作的那种。寿命就很长了。
总开关,一天最少开关2次,先前效益好时(竞争少时)二班倒,没班有4-5小时就完成任务---主要是保证上架时效产品新鲜

网友I:
以前品牌少,但做工都不差……

网友G:
回复 楼主:
嗯,只要是操作开关时,没有电弧,就没事。

网友J:
我是用过好多那种陶瓷灭弧罩的接触器,那种接触器带载能力大寿命长,到了现在的国产塑料外壳接触器,几下子就坏了,不是正品施耐德、ABB之类,如果用的是正泰、德力西、天正等等,说不定哪一次启动就冒烟挂了

网友K:
这些东西拆下来当废品应该也不少钱,里面都是纯铜或纯银的。。

网友L:
青啤总厂有100多年的电机,还能用。

网友M:
图4的伊顿接触器感觉没有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