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定位控制

楼主(2020-08-23):
伺服定位的时候,假如我设置了加工起始点为A,加工结束点为B,我看别人写的程序是从原点以很快的速度走到加工起始点,再以你设置的加工速度走到B点,加工完又以很快的速度回到原点,这个要怎么做到?

网友A:
绝对定位。

给定位置,速度。

网友B:
用的PLC是哪款?

网友C:
FX系列??
Q系列定位??
还是三菱的专用运动控制CPU??

网友D:
就是几步定位,如果功能强的模块,启动一次可以做连续动作。功能简单的如果没有连续控制,分别咏三条定位指令执行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Fx1n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初学者

网友B:
FX1N已经停产好多年了,市面上假的十分多,先确认好你的是正品;
不用定位模块的话这个分段控制就行了;

网友E:
电机控制都用功能块,不断改变数据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是公司之前的老设备拆下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初学,没用过功能块呢

网友F:
1N有回原点指令ZRN,绝对对定位DRVA。一般来说通电时先回原点,然后原点到A点,A到B,B到原点就用DRVA指令,指令的S1和S2是可以通过数据寄存器设定的,

假设D10是S1位置,D20是S2频率,

原点到A点速度是5000,距离是2000,那就把5000传送到D10,2000传送到D20

A到B速度是1000,距离是1000,那就把1000传送到D10,3000传送到D20(因为这个位置对应的是原点位置,所以是3000)

B到原点速度是5000,这个距离是2000+1000,那就把5000传送到D10,0传送到D20(因为这是回到原点位置,原点位置是0,所以是0)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伺服定位的时候,假如我设置了加工起始点为A,加工结束点为B,我看别人写的程序是从原点以很快的速度走到加工起始点,再以你设置的加工速度走到B点,加工完又以很快的速度回到原点,这个要怎么做到?
在B点完成之后的完成位触发了绝对位置控制的回原点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感谢,说的太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