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430 37kw

楼主(2020-08-23):
接一台西门子m430 37kw变频器,模块bsm75gd120两个都炸了。驱动板上面一个贴片电阻类的小零件阻值不稳,没有印字。一端接500v,另一端接串联的五只15k电阻。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个什么型号的零件

网友A:
我这儿有440板子的图片,你看一下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B:
一个电感而已

网友C:
会修变频器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D:
根据描述,有无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原边阻尼电路的二极管?
以下电路图是430-45KW,18KW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E:
贴片电感,早些电路用的2支磁环串联在一起的。
应急直接短接,影响不大。

楼主:
短接试过,可以正常工作。之所以拿到这里,一是没有同批次机器参考,二是避免留下隐患。多谢各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