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4):
比如激光打标机,它怎么知道打到某个位置?

网友A:
拍照后取图,然后变成路径

网友B(2021-02-25):
拍到图,找到特征点,然后跟之前标定好的基准点的作比较,算出位移和角度的偏差,然后让伺服或机器人根据偏差补偿到新的位置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