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4):
继电器,或多或少也都听过或是见过,它是是一种电控制器件,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

继电器是一种可控的机械式开关,主要由线圈和触点构成。线圈是输入部分,根据电磁效应,在线圈中通以适当的电流后产生磁性使触点动作;而触点是输出部分,线圈有电流通过后,即发生动作,从而实现开关作用,起到弱电控制强电的目的。

继电器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其中各种的原因,使用不当、维修不好等,常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故障。对于电子继电器,在此,乐利网通过施耐德继电器为例来分析故障和处理。

1继电器参数不稳定

电磁继电器的零部件相当部分是铆装配合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铆装处松动或结合强度差。这种毛病会使继电器参数不稳定,高低温下参数变化大,抗机械振动、抗冲击能力差。造成这种毛病的原因主要是被铆件超差、零件放置不当、工摸具质量不合格或安装不准确。因此,在铆焊前要仔细检验工摸具和被铆零件是否符合要求。

2电磁系统铆装件变形

铆装后零件弯曲、扭斜、墩粗黑给下道工序的装配或调整造成困难,甚至会造成报废。这种毛病的原因主要是被铆零件超长,过短或铆装时用力不均匀,摸具装配偏差或设计尺寸有误,零件放置不当造成。在进行铆装时,操作工人应当首先检查零部件尺寸,外型,摸具是否准确,如果摸具未装到位就会影响电磁系统的装配质量或铁心变形、墩粗。

3玻璃绝缘子损伤

玻璃绝缘子是由金属插脚与玻璃烧结而成,在检查、装配、调整、运输、清洗时容易出现的插脚弯曲,玻璃绝缘子掉块、开裂,而造成漏气并时绝缘及耐压性能下降,插脚转动还会造成接触簧片移位,影响产品可靠通断。这就要求装配的操作者在继电器生产的整个过程中要轻拿轻放,零部件应整齐排列放在传递盒内,装配或调整时,不允许扳动或扭转引出脚。

4线圈故障

继电器用的线圈种类繁多,有外包的、也有无外包的,线圈都应单件隔开放置在专用器具中,如果碰撞交连,在分开时会造成断线。在电磁系统铆装时,手扳压床和压力机压力调整应适中,压力太大会造成线圈断线或线圈架开裂、变型、绕组击穿。压力太小又会造成绕线松动,磁损增大。多绕组线圈一般是 用颜色不同引线做头。焊接时,应注意分辨,否则将会造成线圈焊错。有始末端要求的线圈,-般用做标记的方法标明始末端。装配和焊接时应注意,否则会造成继电器级性相反

网友A:
不好就换,8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