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4):
前辈们,请教个问题:
现在手上一个小项目,用脉冲控制伺服定位,因为设备上没有规定精度,也就不需要通过脉冲当量来计算电子齿轮比,我打算根据PLC输出的最大频率(10KHz)对应电机转速(3000转/分钟)的关系求得电子齿轮比,实际使用中发现,PLC输出低频率时没问题,频率一高,驱动器报位置偏差过大故障,手册上说是输入的脉冲频率过高了。
求前辈们指导:是驱动器一般不用高频率控制吗?是否我提升电子齿轮比,降低输入脉冲频率就行了?求前辈们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做定位时哪用得这么高转速,另外你的加减速时间设置是多少

网友B:
很老的PLC? 才支持10K的脉冲;现在主流的基本都是100K起步了;

楼主:
我将位置偏差过大故障阈值从原先的345868增大到最大值107341824,此问题解决。该参数过大对系统的控制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参数???求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如果是驱动器报位置偏差过大故障的话建议查看一下:1、驱动器上的位置偏差设定值是否过小。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增大偏差值。2、电机负载惯量是否过大。可以通过设定的加减速时间或加速度值来减少误差。3、10khz对应3000r/min就是0.3r/min/hz,如果齿轮比为1,那么每增加0.04khz电机增加1.2r/min,你可以计算一下是否因为这个而造成很大加速度而导致偏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