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4):
VFD022V43A-2变频器,维修好后试机频率50hz运行速度慢,无力测量三相输出也正常,这个客户使用最高频率500hz.越往上调反而速度越低!请教各位是要电机识别吗?

网友A:
用的500HZ,那就是电主轴,你参数设好没?尤其是电机额定频率要按电机铭牌上设值;

网友A:
用电主轴时,加减速时间一定要设长点,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一定要按电机的参数设定;
按出厂值额定频率是50或60HZ,你的电机额定频率应是400HZ或600HZ;

网友B:
客户使用的是电主轴,你基准频率按照电机的额定频率设置测试一下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我到客户那试一下再回复大家!

网友C:
遇到过这种情况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