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所谓的液压伺服阀?

楼主(2020-08-24):
公司新到了一个液压站,其中有个叫四位三通比例方向阀的东西,是力士乐液压阀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所谓的伺服阀.以前只见过比例阀.有大神知道这个是怎么控制的吗?怎么个控制逻辑.一起探讨学习哈.
1.如果我想控制后面液压缸的拉力怎么控制
2.如果我想控制位移呢,
这个是不是可以做闭环控制,这个不是不需要放大器了,直接模拟量控制

网友A:
这东西是伺服阀。可以闭环控制。0--10伏。去负载有两个液压小马达,控制阀开度。
这东西就怕液压油液污染,造成卡阀。

网友A:
我们这边是plc直接输出控制的。没有放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是plc直接输出控制的。没有放大板
应该是PLC模拟量控制,这个阀,看第一张图应该4-20ma的.就是不知道这种阀的控制思路是啥,想学习哈,发现好像公司还有台设备用的类似的伺服阀,用的1500PLC模拟量控制的,不知道那台设备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B:
这个就带着放大单元 你给他正电压开一个方向最大10V 然后换到负电压就是另一个方向了!用于闭环控制 如侧负载压力反馈给PLC通过计算实时调整阀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带着放大单元 你给他正电压开一个方向最大10V 然后换到负电压就是另一个方向了!用于闭环控制 如侧负载压力反馈给PLC通过计算实时调整阀开度
用PLC程序实现闭环控制吗?

网友C:
小型的比例阀直接信号调节(好像想实现闭环控制,要自己加装拉线位移编码器),大型的比例阀会配套比例阀门控制器,比如我们以前冶金厂用的比例液压站做金属物料热挤出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的比例阀直接信号调节(好像想实现闭环控制,要自己加装拉线位移编码器),大型的比例阀会配套比例阀门控制器,比如我们以前冶金厂用的比例液压站做金属物料热挤出成型。
如果做闭环控制,目的是控制油缸的施加到负载上的拉力稳定,我在负载端增加拉压传感器,这个闭环该怎么做?这里有两个反馈(拉力传感器的力,阀的反馈),一个输出(给阀的模拟量),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的!我用的是穆格伺服阀用于压力控制。做实验的观察混凝土梁应力实验!西门子1200系列加扩展模拟量 在触摸屏输入目标值,阀会自动下降压力反馈到PLC接近目标后逐渐关闭阀门。其实是不断动态的比较开关阀门逼近目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用的是穆格伺服阀用于压力控制。做实验的观察混凝土梁应力实验!西门子1200系列加扩展模拟量 在触摸屏输入目标值,阀会自动下降压力反馈到PLC接近目标后逐渐关闭阀门。其实是不断动态的比较开关阀门逼近目标值。
用PID做的吗?可以分享哈大体思路吗?伺服阀本身的反馈是怎么处理的, 伺服阀的给定值,反馈值和拉压传感器的力矩测定值之间如何对应的,两个参数好多,三个参数就不知道怎么用比较好了

网友B:
这个一下说不清楚吧?请看西门子官网关于PID控制要领。

网友D:
用的拉绳位移传感器和比例阀进行P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下说不清楚吧?请看西门子官网关于PID控制要领。
我就像请教一个问题,就是PLC程序是如何处理这三个模拟量的关系的,做闭环一般就一个反馈,这里有两个,阀的反馈和力矩传感器的反馈。感觉类似于数控加了第二编码器那种

网友B:
这种没有搞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下说不清楚吧?请看西门子官网关于PID控制要领。
我就像请教一个问题,就是PLC程序是如何处理这三个模拟量的关系的,做闭环一般就一个反馈,这里有两个,阀的反馈和力矩传感器的反馈。感觉类似于数控加了第二编码器那种
有些PLC是有PID编程指令的,甚至PID参数设置向导,照着一步一步搞,当你还没敲够鼠标键盘过瘾的时候,PID程序都已经编制完成了。这就是程序安装向导一样,照着顺序直接傻瓜操作。

至于你想深究里面是控制逻辑,厂家不给你研究啊,你研究透他PID功能的实现逻辑了,它还卖啥PLC硬件?不倒闭?

网友E:
和注塑机变量泵上的PQ阀有点像,闭环控制系统,里面有控制板通过反馈信号控制比例电磁铁。可以参考一下注塑机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