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J2S怎么和PLC接线啊?我是按照最后一张照片接的,用5V电池给3号引脚脉冲,伺服上的数字会变,但是电机不转,是为什么啊?接线错了吗,应该怎么接呢,请大佬指教

楼主(2020-08-24):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第一次用;乱接一通;
3号VDD是内部的DC24V;你用5V电池接上干嘛?

网友B:
先接好脉冲信号,伺服先运转起来。

网友C:
最后一张是速度控制模式的
用脉冲控制要用位置控制模式,你是用的什么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是速度控制模式的
用脉冲控制要用位置控制模式,你是用的什么PLC?
用的三菱FX3G-60MT-ES-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第一次用;乱接一通;
3号VDD是内部的DC24V;你用5V电池接上干嘛?
是的,我第一次用,好多东西都不懂,方便加您一下微信好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接好脉冲信号,伺服先运转起来。
方便加您一下好友吗?方便的话请您添加我一下159520302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是速度控制模式的
用脉冲控制要用位置控制模式,你是用的什么PLC?
方便加您一下微信好友吗?方便的话麻烦您添加我一下15952030215

网友B:
三菱FX1N的PLC?
输出负
24v经过脉冲输出点 形成24v回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FX1N的PLC?
输出负
24v经过脉冲输出点 形成24v回路。试试。
是三菱FX3G-60MT/ES-A的PLC,作为脉冲输出的时候,24V和输出点之间的电压是15V

网友D:
求人不如求己,多看你使用的PLC 、伺服控制器的使用说明书,从上面找你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人不如求己,多看你使用的PLC 、伺服控制器的使用说明书,从上面找你要的东西。
嗯嗯,试了好几天了,还是不行,才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FX1N的PLC?
输出负
24v经过脉冲输出点 形成24v回路。试试。
是三菱FX3G-60MT/ES-A的PLC,作为脉冲输出的时候,24V和输出点之间的电压是15V
一般是24v经过2k电阻到脉冲正 plc Y0 Y1之类的脉冲输出到脉冲负
plc输出COM接0V 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FX1N的PLC?
输出负
24v经过脉冲输出点 形成24v回路。试试。
是三菱FX3G-60MT/ES-A的PLC,作为脉冲输出的时候,24V和输出点之间的电压是15V
一般是24v经过2k电阻到脉冲正 plc Y0 Y1之类的脉冲输出到脉冲负
plc输出COM接0V 试试看吧
脉冲正是3号PP,脉冲负是哪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