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4):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最左边的是什么,还有有两个光电转换器同时接收不到光大概率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神视的光纤放大器,侧面有型号看一下说明书怎么设定。可以设定常开或常闭。还可以设定动作值
上面插得两根光纤,有一根是必须有光的

网友B:
这个不错,带cclik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左边那个带档位的是什么模块,中间两个放大器光亮为0是什么原因,中间没有遮挡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导一下

网友B:
那个应该是cc-link通讯模块

网友C:
把上面的型号怕清晰一点,或者去基恩士官网去下载相关资料,到时他们的销售就会打电话给你的。

网友D:
问问基恩士的

网友E:
光纤折断了

网友F:
2根光纤都断的概率应该不大吧,看看是不是设备停了,有东西遮挡了。

网友G:
FS系列光纤,最左边的是通讯模块NU-DN1或NU-CL1;

网友H:
找到那二个光纤探头,看前方有没有物体

网友G:
左边的NU-CL1,可以与KEYENCE的PLC上的KV-CL20模块通讯,对应的状态都可以读到PLC内;

网友I:
基恩士的光纤放大器
这个东西不便宜啊!
正常使用还是很稳定的!
我们以前用的就是检测物体用的
没找到检测物或者线路断了就不会有亮灯。
当然参数设置也有可能!

网友J:
一般情况下,光纤放大器出现这类问题,一是放大器距离没有调整好;二是光纤出现问题;三是放大器设置没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