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4):
这种耦合器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都是PN通讯,但局域网不同的情况

网友B:
举个我们单位的案例:锻造自动化生产线有1台中频炉、2台液压机、3个机器人。2台液压机走的是PN通信。3台机器人总控柜走的也是PN通信。3台机器人和2台液压机之间就有一个PN/PN COUPLER模块。来把机器人和液压机联系起来。这样,机器人总控柜就可以通过西门子专用库指令(印象中记得是SFC14?)发送信息给液压机。同理,机器人总控柜可以通过(印象中是SFC15?)库指令来接收液压机发过来的信息。通过通信方式来交换信息,非常简单。

网友C:
要求互相不干扰的设备之间网络隔离通信使用!!
例如我们与德国的晶圆研磨机设备通信,用了这个玩意就只是在通信双方的各自一侧进行硬件组态(要求2侧硬件一致,但是左侧的输入在右侧是输出,右侧的输入在左侧是输出,这个玩意就是硬件花钱,内部通信组态再多模块也是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