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报语言性错误

楼主(2020-08-24):
拿到一个德国人的程序,step7提示如图。 如果我不改计算机语言直接编辑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必须改成英文或者德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到一个德国人的程序,step7提示如图。 如果我不改计算机语言直接编辑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必须改成英文或者德文?

1、不改计算机语言不会有影响,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你无法开启编辑。
2、通过编辑项目文件夹下的Global子目录下的Language文件,将该文件首行改成0以外的数字,你可以打开并编辑该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到一个德国人的程序,step7提示如图。 如果我不改计算机语言直接编辑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必须改成英文或者德文?

1、不改计算机语言不会有影响,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你无法开启编辑。
2、通过编辑项目文件夹下的Global子目录下的Language文件,将该文件首行改成0以外的数字,你可以打开并编辑该项目。

您说的Language文件竟然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到一个德国人的程序,step7提示如图。 如果我不改计算机语言直接编辑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必须改成英文或者德文?

1、不改计算机语言不会有影响,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你无法开启编辑。
2、通过编辑项目文件夹下的Global子目录下的Language文件,将该文件首行改成0以外的数字,你可以打开并编辑该项目。

您说的Language文件竟然没有。。。。。。

或许你需要上传你的程序文件。

标准的程序文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