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5):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A:
看项目里 硬件 进入配置菜单的方式是什么  默认是双对角
觉得双对角不太好按.就自己建一个按钮...选系统 配置
在系统配置菜单中.这个描画针.就是屏幕校准

我用的GXU的软件来截图的...GXO的应该是一样的..你试试

网友B:
对角线进入靠运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很有帮助!!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客气了.加了个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