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5):
AB触摸屏型号是PV800,这个标签都是什么意思?我编辑的数字写入,但是下载后不显示数,关联的地址有初始值。地址没问题输入数字后能在plc内看到,就是一开始显示不了数字。plc也是AB家的820.

网友A:
没看到你上图,如果是数字写入初始的时候看不到数据,找找看是不是指示没有关联地址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