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交流转交流变频器吗?

楼主(2020-08-25):
这不是交流-直流-交流吧,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交直交变频器都有大的直流电容,很好区分;

网友B:
没看到IGBT,就可控硅,是软启动吧?

网友C:
没看到有大容量的电解电容组,大概率是大功率的软启动器,看一下外壳有产品铭牌信息的。

网友D:
没有原理图,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可控硅,软起动是什么意思,它可以调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它可以对电机调速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什么是软启动百度一下吧,类似以前的调光台灯,通过双向可控硅调节电压实现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可控硅,软起动是什么意思,它可以调速的
软启动用可控硅实施控制技术,变频调速用IGBT场效应晶体管实施控制技术,后者性能更加先进,成本略贵。打个比方家用级乘用车领域,铸铁化油器发动机和全铝电喷发动机谁性能更好?谁质量更轻?

网友E:
软启动器就是垃圾!
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对市电进行波形切割实现等效调压,市电被切割后等效基波+高分量高次谐波,高次谐波就是害人害己的元凶,这种垃圾纯粹就是污染电网的元凶,彻底不能用的狗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启动器也可以对电机进行调速吗

网友F:
这应该是力矩电机控制器!专调力矩电机用的。可以调速!你看你的电机是不是力矩电机?力矩电机是可以闷住劲运行的,不管多热也不会烧电机,和普通电机的结构不一样,它的转子是用黄铜制作的,而普通电机的转子是铝。它的名牌一般不写功率,而是K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启动器也可以对电机进行调速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应该是力矩电机控制器,专为力矩电机调速用的,看这结构像,我修过。那3个变压器是驱动变压器!软起动不能调速,是替代发过去的铁壳的手动星角起动器而已,老电工都见过手动星角起动器。

网友G:
应该是调压器之类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是控制的力矩电机。这个控制器可以用变频器来代替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可以的。力矩电机有自己的独特的特性。它主要是具有闷着劲工作。转数可以闷的很慢,甚至烫手也不会烧电机机。电机明明转数很高,但是带上负载后可以大幅度降速的工作。必须用力矩电机专用调速器。力矩电机控制器它不是用KW表示,而是用Kg表示输出负荷。我一看你发的电路板就知道是力矩电机控制器。

网友F:
小功率的200W的力矩电机,用普通线圈式高压器就行,因为它有闷劲,所以就算因为轴承坏了,闷几天都不来坏的,此时你用水滴上都开锅,电机也不坏!大功率的力电机一般都配个小风机助电机降温!小吹风机和电机是配套来的。KW级以上的力矩电机就会用力矩电机控制器来调压了!
我见过麻花筋生产线,就是用的力矩电机,全用力矩电机控制器配合调速。
力矩电机它的转子灌的不是铝,是黄铜。这就是力矩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如果你用变频器代替,变频器遇见负载重了会报警。

网友F:
通常小功率力矩电机不用散热,而且调压只用单相压器就行,并且只调两相,一相常火,对电机都没事。大功率电机都配有自带的风机,因为力矩电机是堵转工作的,仅靠电机轴上的风叶起不到作用,速度较低!而异步电机是全速工作,所以,仅靠电机轴上自带的风叶就可以了。
力矩电机可以堵转工作,并且完全被机械闷住也不烧,所以,如果用变频器只不定会报出什么故障。适用于拉丝,收线等。

网友D:
这是交流调压器,它不会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