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5):
我用plc跟ABB可以正常通讯,可以读可写,
因为条件有限,只能屏跟变频器通讯,屏怎么设置多不能读写,

网友A:
一般是MODBUS RTU通讯。
修改下通讯参数试试

网友B:
屏跟变频器与plc跟ABB是不是一样的协议

楼主:
RTU协议 通讯参数一至,用调试助手可以正常 可读可写  用到屏就不行,屏地址跟调试助手地址一样十进的 ,比如400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RTU协议 通讯参数一至,用调试助手可以正常 可读可写  用到屏就不行,屏地址跟调试助手地址一样十进的 ,比如40002
这款变频器启动的话,要给哪个寄存器写入什么样的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