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5):
这个加热器输出端加个电容啥意思?看不懂唉??

网友A:
隔直流通交流 滤波。

网友B:
像是功放电路

网友C:
你这图不对,应该是高频加热,二组一起,和电焊机差不多,后面接出线有电感量再求,不能少于多少圈的,频率一般要30k或更高

楼主:
是提供4组加热线圈输出,两个单管一组,不过画出来之后,输出上接了个电容 就看不懂了。<img onclick=openImageUrl("http://static.gkong.com/bbs/files//uploadImages16/e98027db5d2fbe01aed81a68e46c3713003f017a.jpg") src="http://filestools.gkong.com/thumbnail/1024/bbs/files//uploadImages16/e98027db5d2fbe01aed81a68e46c3713003f017a.jpg" alt="图#IMG_20200826_080959.jpg"/>

网友C:
电容电感选频网络,谐振时输出功率最大,好像是这样子的,太久还给老师了。你这个加热功率不大看电容那么点

网友D:
哦,原来是高频加热设备的功率驱动级或功率输出啊?
LC串联谐振。

网友E:
用于加速上臂IGBT的关断和下臂的导通,确保换流成功。

网友F:
按图所示:好像是将脉动直流中的交流成份旁路到地

网友G:
你的图纸应该不全,全部画出来就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