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5):
各位大师,
近期小弟在生产中碰到一个问题,生产一种新配方需要在高速搅拌器中搅拌,转速为2900RPM(四级电机),但是该物料粘度较高,低转速时还转的动,一到高转速(2000RPM)就转不动了.小弟有个想法,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变频器的V/F曲线,将转轴的转矩调大点,转速调低点(最大2000RPM),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何妙计?

网友A:
把加速时间调大一点试试,再不行的话估计要加大功率才行了。

网友B:
粘度大的物料的搅拌要使用低速分散机,假如你的物料的粘度在10万到20万,你的分散机的搅拌桨应该设计在300转每分钟以下,建议你换一套带减速机的,变频器可以不用换,物料的搅拌还要考虑是否发热,是否需要抽真空,具体看你的物料的应用

网友C:
粘稠物阻力本身就大,低速推动做功功率不大,但高速推动做功,扭矩和功率的需求就上来了,估计是设备研制的时候对工艺要求的满足考虑不周,马达功率选型失败(过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
近期小弟在生产中碰到一个问题,生产一种新配方需要在高速搅拌器中搅拌,转速为2900RPM(四级电机),但是该物料粘度较高,低转速时还转的动,一到高转速(2000RPM)就转不动了.小弟有个想法,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变频器的V/F曲线,将转轴的转矩调大点,转速调低点(最大2000RPM),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何妙计?
低速的时候,变频器上监控电流数据,看是否额定电流或额定电流以下运行;高速转不动的时候(堵转),变频器上再监控电流数据,应该是满载或者超载(过流)了,那就是功率选型失败,只能满足设备的基础工艺需求(低速),扩展工艺需求满足不了(高速)。

网友D:
公式P=T×n/9.55(P功率 T输出力矩 转速)  要想增大T   可以换大容量电机,   也可以加减速机(或者加变频器)降低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