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5):
一台安川5.5变频器,通电就报OC1故障,换电流互感器之后正常,过会儿就报CPF35,说明书上看不到此代码,且不能复位,请教下师傅们,这是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A:
CPF35:外置A/D转换器故障  一般是主板故障 也可能是互感器故障  先把互感器拆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型号是H1000  5.5KW,用A1000  7.5KW的主板代换后,显示OL2,原配的显操作面板又是白屏,是用A1000的操作面板看到的故障代码,准备买原型号互感器代换,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