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X20系列模块

楼主(2020-08-25):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用过贝加莱的工控模块的?我遇到一个问题:有的模块侧面有金属贴片,在和另外一个模块卡到一起时两个模块的金属片会接触在一起。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些金属片的作用是什么?而且还带了几个塑料挡片正好能卡在模块侧部挡住金属片,我查阅了一下贝加莱的官网也没有收获,特来请教。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些金属片就是内部通讯用的,每个模块与主CPU模块上通讯就是通过这个金属片,互相连接到一起,注意卡模块的时候要卡到位,没卡到位金属片接触不好,后面的模块就没用用

网友B:
通讯链接片

网友C:
这个除了plc的几种语言还支持c 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