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互感器这样用是什么意思(20200827)

楼主(2020-08-25):
看下svg柜的电流互感器穿了两组线,一组5圈一组10圈这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A:
十几安或二十几安互感器一般都要求多穿几圈 见过要求穿五圈的 十圈的还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组线,一组线穿100圈也不奇怪。主要是1个互感器穿了两组线,1组5圈1组10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一组线,一组线穿100圈也不奇怪。主要是1个互感器穿了两组线,1组5圈1组10圈。
十圈的是不是想再感应个电压 精度分析 这都很有必要

网友B:
这个图看的有点懵,1000:5的互感器二次线又进75:5的互感器,我的感觉是左边绕5圈的是1000:5,那么右边绕10圈的应该是2000:5

网友C:
这估计是4路的SVG无功补偿,问题是穿10匝的电流回路是哪里来的,或者去哪里?是1入2出还是2入1出,图纸看不出来需要说明。还有75/5互感器一次侧铭牌是标注1匝还是其它匝?补偿模块采样电流是1A还是5A等未交代清楚。

网友C:
进线柜来的二次电流与本补偿柜的二次电流,穿在同一个互感器,这样用是什么目的?如果进线柜CT为2000,补偿柜CT为1000,则可以解释得通一个为10匝一个为5匝,目的分别测量时使75/5的互感器二次侧输出的电流一致,但他们共同测量时会如何,合成电流是多少,补偿模块能分辨出来吗。

网友D:
这是针对相电流检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1路和402路互感器一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分析的有道理,就不知道目的是什么。svg厂家来了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组相电流???主要这10匝5匝几个意思

网友E:
好像差分补偿吧?
就是利用穿过互感器的两条线流过不同电流差值,从而感应出所需的检测电流以用于某一控制目的。
这种使用方法不常见,至于为什么这么做,要看说明书才能知道。
这是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C:
从进线柜来的电流线图纸标注绕15匝,楼主写10匝,实物实际绕的是多少匝?
楼主不妨把进线柜TA,补偿柜1TA,补偿柜2TA及SVG的铭牌参数和SVG品牌图片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因为之前我们打算上一套SVG试验,后来暂停了,故对SVG相关实际问题比较感兴趣。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图上看,就是线电流或线电压检测的吧?

网友C:
对于4个补偿模块,它们的采样电流看图纸是串联,采样电压没画出估计是并联,猜测这样每个模块同时工作且平分无功负荷(每个模块应该可自动调节无功负荷输出)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同一个互感器是检测同一相吗,后面看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