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5):
谁有台达VFD022V43A-2的驱动和电源电路图开关电源不工作查一下图!

楼主:
电源IC看不到型号,类似3842.电源引脚供电在10-15v间断!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你描述应该是开关电源负载短路,芯片过流保护,你把负载一个一个去掉看,去掉那个芯片起震了那一路就有问题顺着查吧

网友B:
台达的机器开关芯片大多用的是2842,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C:
不知道搞定了没有?记得论谈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