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6):
哪里有      武藏 涂布机   mini 200s 的编程说明书下载?

网友A:
实话实说吧,涂布机的电控不算复杂,如果是为了炫技的堆积例外,你的系统使用的程序估计很多设备厂都不会提供,但是电控的图纸倒是会给你的,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和设备厂商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