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20-08-26):
有没有三菱变频器检测软件,通过什么接口,检测看看到哪不通,比如,电压,CPU,光偶,模块,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就知道这个USB口能连电脑设置参数,监控一些运行电压电流等之类的。其他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