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电机,运行PLC程序,编码器数值有变化,电机不动作。

楼主(2020-08-27):
图片:
图片:
接线检查无误,伺服驱动器脉冲参数下载完成,运行最简单的电机点动程序,电机依旧不动作;但是通过PC端连接驱动器控制电机点动,又是可以的,通过这一点可以确认电机没有问题。有人能帮忙解答可以从哪些方面考虑,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脉冲发出了不转 一般是接线不对了

网友B:
伺服ON 打开。

网友C:
IO插头或者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D:
伺服有没有使能,接线是不是正确,有些紧急端子有没有短接

网友E:
伺服运行模式也有好几种。

网友F:
汇川,应该是使能问题

网友G:
问题看不懂
1.电机不动,编码器数值有变化?抓妖怪
2.通过PC端连接驱动器控制电机点动,又是可以的,通过这一点可以确认电机没有问题。
显然PC与PLC走的二条线,如果确定PLC接线没问题,那就是程序出差了
查线不但查接口,还要确认接口是否匹配。
程序嘛,既然有PC先例,照着走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