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接触器和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0-08-27):
我打算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在接线的时候还用再一个接触器接在变频器前面吗?这个主要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如果用了变频器它就能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了吧,不用再加接触器来控制了吧。

网友A:
变频器能控制电机的正反转,除非你想控制变频器的得电失电,不然不需要再前面增加接触器。

网友B:
电机的正反转变频器可以控制,接触器可以不用加的

网友C:
变频器前面加接触器可以用在紧急场合需要断开变频器电源的地方,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你只要利用变频器外控端子就可以了,设置好变频器参数,绝对不能在变频器输出端利用接触器控制正反转……

网友D:
接触器放在变频器的前面,可以用来切断变频器电源,变频器后面输出端到电机间不要加接触器,正反转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或面板上按键盘切换就行了;

网友E:
变频器用参数改变电机正反转。接触器不加,但开关量转换正反转要加。放在开关量输入端子一个高低电平的转换信号。

网友F:
变频器进线端最好不要加接触器,但必须加断路器。因为变频器不应频繁通断电源的,如果为了确保变频器安全及人身安全,可以用故障信号与断路器的脱口连接起来,故障时断路器脱口即可分断总电源。

网友G:
变频来转换电机方向很方便,接触器不用了,变频器的刹车电阻就配上吧

网友H:
这个接触器一般用来紧急断电用的,(个人建议如果是大型变频器在母线上加一个耗能电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I:
你是不是摘取的人家完整电路一部分?

网友J:
变频器设置外部控制,然后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端子来实现变频器的正反转,很香

网友K:
变频器直接设置外部控制,看变频器说明,按照端子接线就好了,plc控制继电器输出实现正反转

网友L:
 变频器,你在变频器前端接接触器换相无效!只有在变频器输出端用接触器能实现正反转!但是理论上说,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带电切换正反转!但是多数还是这样用着。最好是在变频器主控板的正反相端子上找到正反转功能,并且参数设置成端子运行,不要面板运行。端子运行可以直接用一个继电器和两个行程开关那种电路就可以。另外,变频器输入端你加了接触器,那个应该是停机用的,如果你是频繁起动的环境。可以不加,因为变频器,一旦输入端失电后,就不能紧接着上电!起码要等变频器显示完全熄灭后,你才可以再起!否则,变频器会保护,不正常工作。所以,变频器前端加接触器没有用!顺便说一下,输出端用接触器倒相,不受加减速时间控制!而从端子起动的话,受加减速时间控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设置加减速时间!我原来的公司是一个拉丝的,缠线轴排线用,那么就要把加减速时间调到0.1秒!不然的话排线不是平的,必须用0.1秒,但有些变频器这样做会使变频器出现没规律的保护!特别是国产的变频器!而国外的,我使用的是日本的,永远不会保护!后来国产的变频器在正反转端子处加装阻容滤波器,效果好些!
 如果你应用的设备,加减速时间不影响工作要求,就可以将加减速时间调到10秒或以上。供参考!

网友M:
我们变频器是不加接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