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20-08-27):
各位师傅 我是小白自学,淘宝上台版fx3U不支持扩展ADP模块,请问ADP模块作用是啥

网友A:
如果没记错ADP应该是通信模块,自己玩的话不如用485DB板,ADP模块也需要专用转接板的。

网友B:
ADP就是特殊适配器,还有一种叫特殊功能模块,这两种功能差不多,只是特殊适配器是在左边扩展,特殊功能模块是在右边扩展。

网友C:
ADP有通讯的,还有模拟量输入或输出及温度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