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称重显示器的数据如何通过FX3UPLC 485BD板读取数据(20200828)

楼主(2020-08-27):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写过这个程序的,求教

网友A:
自己写校验程序。用FX3U-485ADP-MB容易些,直接modbus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485BD板呢怎么读取呢,使用modbus 还是r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485BD板呢怎么读取呢,使用modbus 还是rs
扩展485BD用RS指令实现Modbus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485BD板呢怎么读取呢,使用modbus 还是rs
看看这个帖子,里面有我发的很多相关RS指令的应用案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0338

网友C:
触摸屏什么型号, 如果触摸屏有多余的口用触摸屏与仪表通讯也可以,一般的触摸屏都支持MODBUS。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用的是触摸屏485的端口,这次因为触摸屏端口太少所以用485BD板,这块用的比较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rs 不是无协议通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用的是触摸屏485的端口,这次因为触摸屏端口太少所以用485BD板,这块用的比较少
这个说明说还是比较详细的,你先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红圈的内容试试,看看返回的数据对不对。
图中返回的03 E8 转成十进制就是1000,你可以先试一下看看。
其实也还有一个办法,PLC这边用232通讯,留出485给仪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675

网友B:
引用 楼主:
rs 不是无协议通讯吗
无协议通信就是要用RS指令,没啥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rs 不是无协议通讯吗
参考我给你的链接中的内容,你一定可以用RS指令实现Modbu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D:
485DB就是使用RS指令来做.这两天用485DB做了与欧姆龙温控表通讯,发现好慢速度,后来换成了485ADP就挺快了.485DB不支MODBUS指令所以你得用RS来做,表不多的话可以.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上是大神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网友F(2020-10-17):
我想知道用FX5U内置485的指令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