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7):
一块富士UG330H-vs4的触摸屏开机显示屏幕数据没有设置,反复上电能出工作画面,能正常使用。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另外我有一块一样型号的屏幕,用CF卡把数据导入,替换原屏幕显示ERROR:75。求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块富士UG330H-vs4的触摸屏开机显示屏幕数据没有设置,反复上电能出工作画面,能正常使用。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另外我有一块一样型号的屏幕,用CF卡把数据导入,替换原屏幕显示ERROR:75。求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1、画面数据不存在,请重新下载你的用户程序。
2、ERROR:75 的意思是画面数据的机型不同,请确认你使用的机型和项目文件中设定的机型一致。

楼主:
我手头没有程序,可以找一台相同机器的屏幕插CF卡读出程序再下载到这个屏幕里吗?PLC也是富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没有程序,可以找一台相同机器的屏幕插CF卡读出程序再下载到这个屏幕里吗?PLC也是富士的。

那取决于PLC的型号和工作模式。

当PLC是早期型号,如NS,NJ,F系列等,你可以通过CF卡读取程序。

当PLC是SX系列,如果项目没有进行协同操作,你可以使用CF卡读取程序,如果是协同模式,那可能会有些问题。

楼主:
联接的PLC是这个,程序可能是协同的吗?现在工作画面能出来,就是每次开机要反复上电,真怕哪次开机时彻底坏了。

网友B:
可以用软件把原来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到同型号的那台屏内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H系列,可进行协同。

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换新型号的触摸屏吧,你这个都停产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