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7):
现有两个150A,一个115A接触器。可以用在90KW风机星三角启动么

网友A:
可以,150 做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115 做星接触器,注意接线方式。

网友B:
国产的品牌最好主接触器用170的。

网友C:
就算可以吧  已经小到极限了  最小的用在封星

网友D:
这么大的风机我是更趋向用软起或变频,前段时间搞的环保那块,配套75千瓦风机,直接上变频,根据不同的生产任务,设置不同的排风量,节能环保,现在国产的变频不贵了,性能也稳定

网友E:
接触器有点小

网友F:
星三角启动,封星接触器短时间工作,接触器电流与电机千瓦数一致,另两个主接触器是千瓦数的1.732倍。例如:电机30KW,封星接触器30A,对应规格是施耐德LC1-D32;两个主接触器是千瓦数的1.732倍30*1.732≈52A,靠近标准是LC1-D50,这个如果是一天启动1-5次的话,就是这个接触器了,如果是较频繁启动(1小时启动5~10次),接触器均需要增加一档,封星接触器D50,主接触器D65,如果是频繁启动的话(例如3分钟启动一次),主接触器按照千瓦数*3,封星接触器按照千瓦数的1.732倍——不过,星三角启动不支持频密启动的

网友G:
90KW的,你这个接触器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算那样算的,算个鬼

楼主:
品牌要求施耐德的,无法用软起或产品的啊。
主接触器用170的,其他的用150的可以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品牌要求施耐德的,无法用软起或产品的啊。
主接触器用170的,其他的用150的可以不
完全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H:
情况更新,2个170一个150的接触器,热继电器在主接触器下方,整定110安,转换时间63秒。热继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H:
求助,风机满载启动,还没到转角时间呢,热继又跳了

网友H:
如果不关风门,风机属于重载启动,启动时间长,63秒?有可能还不够。

在此情况下,一般的热继电器无法承受这么长的启动时间,要么加大保护电流,不过,此时的热保护已基本失去作用,除非选用电子可调时间式。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星启动时,电流从280安左右很缓慢的往下降,持续到40秒,电流大约有180多,热继跳闸。
热继整定值115左右
星角转换时间137秒

网友H:
普通的热继电器无法承受这么长的启动时间,可采取以下之一方式启动:

1、加大保护电流,不过,此时的热保护已基本失去作用。

2、热保护不通过启动电路,将其接入运行电路之中。

3、采用电子可调时间式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