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7):
伺服电机就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只要给使能运行指令就会运行。

网友B:
准备好了,可以干活了。

网友C:
类似汽车以挂档了,加油就可以走

网友D:
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E:
王牌飞行员已准备就绪!!!

网友F:
电机运行有两个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准备好”,必要条件是“使能”。玩驱动的都应该知道的基本概念。